请问这个光耦p521各管教都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9-12-21):
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大家谁知道啊

楼主:
各个管脚的作用还有名称,有知道的没有,谢谢了先

网友A:
DATASHEET上面肯定有说明

网友B:
同意3楼。
应该养成查找资料的习惯。
这里的资料比较全: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本站也有。

楼主:
我找了n多了,就是没有找到啊

网友C:
字是不是少了?

网友B:
  1. 我找了n多了,就是没有找到啊
不可能,在我介绍的那个网站,只要键入“521”,可以搜到2000多项,列表70多页,其中也有楼主要找的521。
键入“p521”,当然更容易找到。
该芯片全称是TLP521,是普通光耦。

网友C:
如果是TLP521,很容易找
http://www.21icsearch.com/

楼主:
爱死大家了,这个正是我要找的

网友C:
经常来这儿混,你真的会爱死的:lol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其实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管脚即可!有一端是二极管,另一端就是三极管的C E端子.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