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C16IS752 全双工问题

楼主(2009-12-21):
我使用STM32F103 ARM芯片扩展SC16IS152,接收和发送均使用中断方式.在半双工方式(接收或发送)能够正常工作,但在全双工(同时接收,发送)不能正常工作,请问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程序问题

网友B:
恩,应该是程序问题,好好检查一下程序的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会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时序的问题?我再查查

网友C(2015-03-02):
你好,你用的是什么通信协议,是IIC吗,是的话能不能给我驱动代码,我这几天调不通,我用的MCU是AVR atmega644p
zhoude86@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