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敷铜设置

楼主(2009-12-21):
两层板,我想过孔敷铜用直连形式,焊盘和SMT元件用十字形
怎么设置啊?

网友A:
规则设置那里吧。看看help文档。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功能,先留个位置

网友C(2010-04-06):
通过规则可以实现。在敷铜连接方式里面可以添加两天规则:
isvia------all -> direct connect
ispad------all  ->  relief connect

网友D(2015-01-18):
是通过规则设计里的plane中的第三个polygonconnect来设置的

网友E:
这个是规则设置就好了,至于具体的。你可以参考百度文库的有个详细的设置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