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阻有多大?

楼主(2009-12-21):
要做液位检测,两个探头相距5cm,一个探头接L(火线),另一个探头接光耦,光耦前加阻容降压电路,不知道这5cm距离的水阻多大,就无法确定电容的大小,哪位有经验的谈下,纯净水。

网友A:
拿块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纯净水”也并非完全纯净,其电阻可能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且与温度、探头等等均有关。

警告楼主:“一个探头接L(火线)”是很危险的!!

网友B:
还有爆炸的危险。
电解纯净水,产生氢气和氧气。

网友C:
不仅如此。探头用久了还会氧化失效。:lol

网友D:
“一个探头接L(火线)”,出了人命找谁赔?

网友D:
俺就是故意骂LZ的,又这么了?
总比眼睁睁的看着LZ往火坑里跳 要好吧?
难不成要我闭上眼???

而且,俺就算骂了LZ,也比往单片机里放病毒RP要好点吧?:lol

网友E:
直接用液位传感器就行了 ,至于这么麻烦么 。

网友F:
xwj 你那刀子嘴豆腐心也该改改了。:)

网友G:
:L  洗碗机童鞋,见什么洗什么.

网友A:
没看出5楼xwj的回复有何不当之处,也看不出xwj是骂人。
xwj并没有使用什么侮辱的言词,不过是说得激烈一些而已。

网友D:
想起来一个典故:“小样,不要以为穿上马甲就不认识你。”
有一天,老虎捉了一条蛇,但是后来蛇逃了。老虎也没当回事,却不知道这条蛇从此记恨上了,时不时的跟踪老虎,稍不留神就会钻出来咬老虎一口。
这天,蛇又成功的跟踪并咬了老虎一口,然后逃到水里去了,老虎就一直在岸上等着,这时候,一只乌龟爬上了岸,老虎一把将其抓起,大喝道:小样,你以为穿上个马甲就不认识你了。

呵呵,大家来猜猜,老虎捉住的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D:
再转一文,一个MM写的,大家看看说的有没有道理:

网友H:
现在被人骂总比搞死了人再被人骂要强.那些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明白的,得不到他们的理解也没什么损失...
何需在乎他们的看法.

网友F:
maychang没见识过匠人改贴不留痕的功夫?
引用 网友I:

呵呵,明人不做暗事,俺坦白,俺是对洗碗机的帖子做了手脚。

洗碗机的帖子有“kao”字眼,凭我对洗碗机的了解,我知道这个词只是他的口头禅。但是因为这个词引起了“单片机病毒”的不满,所以俺就把对洗碗机的帖子做了微创手术。

网友J:
想搞明白还是好好接受洗碗机的清洗

网友G:
:lol  微创,貌似男科医院,女子医院的常有这样广告...

网友D:
Cow,上了匠人的当了。
偶看了下,幸好下面还在:D

顺便问问LS:
LS,你咋这么内行啊?该不会是经常做吧?

网友G:
Cow,上了匠人的当了。
偶看了下,幸好下面还在:D

顺便问问LS:
LS,你咋这么内行啊?该不会是经常做吧?
引用 网友D:

;P 在也么用滴,都已经给匠人微创了...

网友D:
哦,我忘了,看我问的多笨啊,你的早就不在了,当然不可能做了;P

网友D:
不过有总比莫有好,所以偶还是最同情你;P

网友K:
看21楼的说话风格  应该是蚂蚁

网友L:
楼上小看蚂蚁了。。。

网友:
拿块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纯净水”也并非完全纯净,其电阻可能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且与温度、探头等等均有关。

警告楼主:“一个探头接L(火线)”是很危险的!! ...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拿万用表量不是一个好方法。拿万用表量只能量出直流电阻。纯净水是否能当做纯电阻来用不知道。实际上如果你拿万用表量人体电阻可能达到几兆欧,按道理220v的电压经过人体应该不会产生超过1mA的电流。电死人更是不可能的。可是不幸的是220V的电压是交流的。不过同意警告楼主的话。弄出人命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呵呵!

网友M:
有现成的液位传感器。。带浮子开关的。。。干簧管原理的。。

网友A:
29楼:
你把手浸在水里,然后擦干,再用万用表量量你两支手之间的电阻。
手出汗之后量也行。
再计算一下,220V通过人体电流多大。
皮肤表面是角质层,干燥时电阻确实很大,但湿润时电阻相当小。
正因为如此,楼主将探头接火线才是很危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我认为你的测量方法也是不甚科学合理的。把手浸在水里擦干和手出汗后再测量实际上水在测量值里面已经起了作用了。而我们应该测量的人本身的电阻。我认为正解是人体不是一个纯电阻。有容抗和感抗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不光是作用于人体的电信号的幅值,该电信号的频率对是否会造成伤害和伤害的程度都起到很大的作用。据说工频电的作用是最强的。

网友A:
32楼:
跑题了,变成哪个频率的电流对人体伤害最大的问题了。
不过,工频电流对人体伤害最大这一点倒是确实的,直流伤害较小,更高的频率如1kHz伤害也小。
但这并不是容抗感抗问题,而是神经系统对哪个频率更敏感的问题。电流对人体的伤害并非发热灼伤,主要还是神经系统的伤害,尤其是经神经系统影响心脏。
扯得太远了,如果想讨论,另开一帖吧。

网友:
确实有点跑题了。呵呵!你说想另开一贴别忘了在这帖子里说一声,你开我就跟。呵呵!

网友B:
人体的直流电阻和交流电阻差距非常大,直流电阻一般有几十K到上M欧的,而交流电阻一般是几百欧到几K欧。
(当然不同的频率电阻不一样),对工频50HZ,规定36V以下为安全电压,大多数人对36V的工频电压会有强
烈的麻电感觉,但对36V的直流,一般没有感觉。

网友N:
回32楼,
你没看LZ说要把火线接到水里嘛,所以31L说的没错,确实要把手弄湿了再量。

网友:
回36楼的:我说的人体电阻的事情只是举个例子。和楼主说的基本上不是一回事。所以33楼说我跑题了。

网友O:
此楼是不是被做过手脚。。。36楼还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