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两种电源之间地线上的开关器件?

楼主(2009-12-21):
(无正文)

网友A:
机械继电器肯定可以用。
楼主最好先说说为何要这样,两组地线通常不应该时而联接时而断开。

网友B:
两种输出,要么共地,要么不共地?变化着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是一个系统的要求,当两者地线接通时,可以进行操作。平时要断开,保证安全。

网友A:
这样,恐怕是很不安全。
如果两个电源系统除地线外还有其它联接之处,这样做很可能出问题。

网友C:
是一个系统的要求,当两者地线接通时,可以进行操作。平时要断开,保证安全。
引用 楼主:
连起来是要传递什么呢?

楼主:
两个电源系统除此之外无连接,一个是高压》100V,一个是低压《30V。

网友D:
无连接还把地线连起来干什么

网友D:
莫非连接的是保护地?
但是既然是保护地,就应该是一直连接的,如果断开,必然是有一个设备脱离了保护地,这样更不安全。

楼主:
兄弟们,具体的用法大家就不要多过问了。我就想问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机械继电器,还有什么可以用的?主要是机械的有寿命问题,不想用。

网友E:
如果你想完全隔离“电”通路,只有采用机械继电器。其它的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网友F:
呵呵  我觉得机械的还是比较适合你的这个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