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bin文件中的字模?

楼主(2009-12-21):
想改液晶上显示的内容,如何找到这个位置?

网友:
难道有不可告人的目的?;P

楼主:
不是,是客户以前的一程序,电脑丢了,啥都没了,想改改不了。

网友A:
如果是定义在Code里 查表的 花时间 反汇编后改

网友B:
根据现在显示内容(笨方法: 数液晶点)定位在BIN中位置,修改...

网友C:
如果已经**了程序就很简单了。
记住要改的东东的16进制代码,在BIN文件中查找,替换。当然还要留意别把不该替换的也替换了。

楼主:
我直接改的,因为我发现当时开发时用的是汉字库液晶,所以很好改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唉...
借口罢了。

建议大家编程序时尽量学学老Hotpower的思想、理念。。。

网友E:
随便加个checksum算法,都可以增加**者1000块成本

网友F(2013-02-25):
我现在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的文字不是液晶上面的,是点阵上面的,用扫描的方式显示出来的,现在想改,不知道只能改,求大神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根据现在显示内容(笨方法: 数液晶点)定位在BIN中位置,修改...

这个怎么定位啊,怎么数才能把数据数出来呢??

网友B:
显示内容一般是这样的:
1、显示内容比较多,大多采用字库方式,只要修改显示字符串的ASCII码即可。字符串比原先长的话有点麻烦。
2、显示内容比较少,直接使用点阵方式,先看字符是多少点的,根据显示的字符点确认点阵数据,再在BIN的CODE段中查找,可能存在顺序不一致的问题,但是应该比较好找。

网友G(2015-07-20):
我也求修改字幕,或者求高手联系我,12095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