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用法

楼主(2009-12-21):
请教版主:
1,三极管的CB接法是怎么工作的?
如图:
2,三极管的射随接法是怎么工作的?在线等。。。。。。。。

楼主:
自己顶:1,看三极管的基极接地,管子呈高阻态。电压到多少才可以有输出?
        2,三极管集电极接地,当输出电压较高时,为什么输出并没有被拉低?

网友A:
不是完整的原理图,也不是省略了直流偏置的原理图。各极都短路,没办法分析。

楼主:
哦,这个不是个什么电路,只是个三极管的用法,就是问一下,第一个图,这种接法,三极管能否导通?
第二个图是射级跟随器的用法,问题是,基极电压够大的情况下,是不是输出会被拉到地端?

网友A:
4楼:
第一图,基极与发射极短路,基极与集电极也短路,怎么导通?
第二图,输出已经与地短路,输出已经拉到地了。

楼主:
呵呵,图没弄对,是这样的:

楼主:
图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版主再给说说,等待中。。。。。

网友B:
中午饭饱精神足:dizzy:,谁知道进来这里直接晕倒

网友C:
起码表明楼主有钻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