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古道热肠以及各位大侠。。。。。

楼主(2009-12-21):
MP3模块里面的收音机自动扫台后 会存到频点只相差0.1得两个台,场强值一样。为什么会扫到这种假台?????麻烦大侠了

网友A:
这是自动扫台的软件没处理好吧,应该查找场强极值,然后取极大值点为频率中点并保存,然后偏移一定的区间,继续找台。

网友A:
如果是自己做,可看一看正点原子的相关代码,做得比较好。

楼主:
:(    那个收音头4702为什么会认为  107.7和107.8(比如) 是两个台!!!!!!!
软件里面有场强处理的!正点原子  是论坛里面的么!我去看看,谢谢热肠

网友B:
芯片只会按人编的逻辑去处理,所以编软件的人就要聪明点、人性化点咯~

楼主:
偶是做方案的,整个软件架构别人都做好了,现在相当于在查BUG。。。。。
我觉得 出现连续扫到相邻频点的情况  收音头4702应该会自己判断掉,软件只要给4702写入搜索的起点值和搜索的方向,然后它会自动存台的。然后这些台的频点值再与软件里面频点变量值比较,相同就认为是台。
频点变量值确实是每隔0.1就去比较一次,难道还要做 判断两个台是否为相邻频点?4702自己应该不会这么扫台吧

楼主:
这是自动扫台的软件没处理好吧,应该查找场强极值,然后取极大值点为频率中点并保存,然后偏移一定的区间,继续找台。   热肠的方法以后自己写写试试,现在只能改别人的程序啊:(

继续找BUG

网友C(2012-08-15):
:(    那个收音头4702为什么会认为  107.7和107.8(比如) 是两个台!!!!!!!
软件里面有场强处理的!正点原子  是论坛里面的么!我去看看,谢谢热肠 ...
引用 楼主:

论坛是:www.opened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