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帮忙解释MCU管脚驱动问题

楼主(2009-12-21):
大家好,本人在调试一个电路:用STC单片机驱动四只接于14V的红外发光管,红外管下端分别接有四只8050三极管,而这四只三极管的e脚又同接于另一个8050脚的c极。该电路用于实现:使用四个红外管在40khz调制信号上实现9600bps波特率的遥控发射功能。如图所示。

现在碰到了问题,不焊R16时,Ir-Top,Ir-Left,Ir-Mid,Ir-Right脚的波形正常(标准脉冲波,9600bps);但焊上R16后,这四个管脚电压下降,且无明显脉冲波,噪声很大。注:MCU工作电源及测试波形(由MCU其它脚输出,用于测试用)均正常。
不知为何,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A:
io口要上拉

网友B:
二楼有理。能不能分析一下,是不是因为加了R16后,功耗增加,三极管Q1集电极电流变大,IO驱动能力受限导致波形发生畸变?

楼主:
先谢谢二楼的回复,也感觉三楼的参与。

IO口是没有上拉到MCU的电源。
我将驱动端口设置成了普通的IO口(感觉可以不需上拉了),而非强推挽输出的。
稍后测试后再回贴。

网友B:
lz测试完了回来说结果阿~在线等~哈哈。

网友C:
设成强推挽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D:
LS和2楼均为正解。

楼主:
不好意思,到现在还没测,让各位久等了。
对各位所说的两种可能(加上拉,及设置成强推挽),我都会测试一下,争取截个图来给大家看看。要明天了:(

楼主:
重新焊了所有的1k电阻(图中原贴片电阻全换掉了)后,波形有改善(原有波形没拍下,忘拍了,555)。但还不够理想。下面两幅图是测试点Q5的B脚与C脚的波形(左侧是全景动态图 ,右侧是细化后的静态图)。

好像哪里还有问题。

另外,当将各脚上拉10k电阻时,无法下载,这是不是因下载用的脚与调制用的pin有冲突呢?
而设置成输出时,调制信号却没有输出,是不是与程序有关?

突然发现这种高压(12V)电路还真不好搞。

楼主:
大家很多时候是理论为强,实际上问题很多啊。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