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子,请个位大哥帮忙看看

楼主(2009-12-21):
(图片)

网友A:
楼主MAX232直接和485连是做自动转换吗,不过这里最好隔离一下

网友B:
AC - DC 是不是焊盘有点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因为单片机上只有一个串口,又要用232和485,所以只能接一起了,那用什么隔离好呢,光耦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也觉得,不过这个模块是定做的,他们给过来就这么大

网友C:
LZ是用PROTEL99画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是用ALTIUM WINTER 09 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