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机驱动的单路芯片?

楼主(2009-12-21):
我看了好多原来的旧帖。寻找直流电机驱动的IC。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大家给的IC都是驱动双路电机的。H桥电路就不说了。专业驱动IC有驱动一个电机的IC吗。请知道的朋友们说一下。我正在寻找。我用的是12V电源。500MA的电流。只需要控制正反转就可以了。问一下有专门的这种IC吗。常用的型号是什么呀。谢谢了。

网友A:
12V500mA,用分立元件比较好。
要能够控制正反转,H桥最合适。

网友B:
这个规格确实应该用分立元件搭H桥实现。

楼主:
问一下。用分离元件是出于什么原因呀。是成本的考虑还是电流太小。不需要用IC。用普通的三极管就可以了。还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4楼:
主要是考虑成本。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我刚问了。L293 7元。和分离元件差不多。再说这点成本没有关系了。谢谢了。

网友B:
分立元件也就是一两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