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牛人大哥大姐!

楼主(2009-12-21):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实际温度值
*/
uint read_temp()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long m1;
   floag m2;
   j=start_max187();//AD转换后的数量值
   m1=125L*j;//根据测量电压与铂电阻的关系,计算得出铂电阻的阻值
   m2=1142784+m1;
   m1=14217216-m1;
   m2*=1000000;
   m1=m2/m1;//铂电阻阻值存于m1中
   ......
以上程序是一个铂电阻的温度采集子程序中的一部分,电阻桥的三个精密电阻值为100,1K,1K,放大倍数为30倍。请问程序中有关数字量与电阻值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帮帮忙吧,大哥大姐!

网友A:
这个跟硬件电路有关,楼主应提供足够相关信息。

网友B:
静下心来,这个问题不难,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网友B:
先得到电压,然后插值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