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SP430F2013用并口仿真器找不到器件

楼主(2009-12-21):
我用的430FET是网购的非官方下载器(4线的),调试249,149和2619都没有问题,但是调试2013的时候就始终提示找不到器件,不管我是把TEST引脚悬空,还是拉高,都不能发现器件,

我是这样连接我的MSP430F2013TN的
Pin 9 <->TDO
Pin 8 <->TDI
Pin 7 <->TMS
Pin 6 <->TCK

Pin 1 <->VCC<->JTAG VCC
Pin14<->GND<->JTAG GND

Pin11<->RST并用47k电阻拉高

网友A:
坐等高手……

网友B:
看看利尔达的BBS刚有人发了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C:
TEST脚得连接JTAG

网友D:
难道你的驱动里不包括这个芯片?

网友E:
请检查你的端口设置?后再检查硬件!

网友F(2010-08-23):
看看设置的对不

网友G:
Supports JTAG debug protocol (NO support for Spy-Bi-Wire (2-wire JTAG) debug protocol, Spy-Bi-Wire (2-wire JTAG) is supported by MSP-FET430UIF)
并口的不支持SBW  只能用USB的
我也试了 就是不行

网友H: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这么长时间了,解决了的话给大家讲讲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