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st的vbus过流保护大家一般怎么做?

楼主(2009-12-21):
(无正文)

网友A:
串一个0欧姆电阻

楼主:
烧了就保护了?

网友B:
熔断的保护那不是真正的保护,应该是过流就断开,过流解除后自动恢复。可以参考一下开关电流的过流保护。

网友C:
熔丝是最经济的方法,呵呵,最安全的是加个过流保护芯片,如MIC2026...

网友D:
现在很多用的是可恢复保险丝。

网友E(2010-04-30):
根据USB2.0接口的电流,Vbus线路上选择可恢复保险丝1210封装的NSMD110/NSMD150.

网友F:
留位明天看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可否请发规格书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E(2010-06-21):
这是9楼的朋友要的USB2.0接口的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PTC(自恢复保险丝)规格书。

网友G:
用保护芯片

网友H(2010-08-11):
保护芯片限流。

网友I: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