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并联计算器

楼主(2009-12-21):
经常设计模拟电路的朋友应该比较清楚,有时算出来的电阻值并不一定是标准值,这时就需要用并联或者串联的方法来解决了,串联好说,直接相加就行了,并联可就有点小麻烦了,比如你手中有10K和15K的电阻,怎么并才能得到4.5K的电阻呢。这个小的计算器就是专门为解决这样的情况而做的,它能计算10个电阻的并联阻值,也能反过来计算:根据已知的N-1个电阻值和已知的最终阻值,而计算最后一个阻值。

网友A:
太爽了! 多谢多谢

网友B:
好像不可以用,骗人的

楼主(2013-07-31):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可以用,骗人的

我刚刚还下载下来看了看,还是可以用的啊。是不是被你的杀毒软件什么的,给干掉了?!

网友C:
不怎么好!用C做的,太土了,用C++做成界面形式才好!

网友D:
设计时会留有余量的,假设计算出所需电阻为4•5K,肯定就近选择4•3K或4•7K,而不会非要并联得到4•5K不可。
所以这个计算器一般用不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计时会留有余量的,假设计算出所需电阻为4•5K,肯定就近选择4•3K或4•7K,而不会非要并联得到4•5K不 ...

这玩意初衷是为了方便爱好者试验。假如做个充电器,算来算去需要1个29K3的,而手上只有一些10K和5K1的,这时就用得着了,爱好者没几个有能力把整个系列的电阻作为备用存仓库的。

网友F(2019-08-05):
好东西哦,下载下来试用一下

网友F:
下载不了,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