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器件,谢谢!

楼主(2009-12-21):
(图片)

网友A:
你是从哪个器件上面拆下来的?
、这个用在什么器件上的?用在哪里?

哎 查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  还是99E系列的

先帮你顶起来 再说

网友:
是个蓄电池,但是不知道到99E系列的。

网友A:
是蓄电池的控制电路吗?
还是?

网友B:
这个没见过。。

网友A:
这个是干吗的?
有人知道的麻烦解释下
谢谢啦

网友C:
哪来的,不会是捡的吧,总得有个出处

网友D:
可能是温度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