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输入阻抗计算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12-21):
电路图在附件中,问题是已知开环输入放大倍数K,开环输入阻抗Zi,运算放大器非理想状态,求电路的输入阻抗(提示 输入阻抗和输入电阻有区别,前者要加上电容的阻抗)
第一个电路图是自举电路中的同相交流放大电路
在线等结果,谢谢了

网友A:
你把电容看成1/cs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详细一点么,最好有解题过程

楼主:
谁能帮忙解决一下,在线等,急啊

网友B:
得看电路基础了,我也都忘记怎么算了!上学时是算的呱呱熟!现在都忘了!你还是看课本吧,那样比较快!
要不就拿电压表电流表量一下,算出来!

网友C:
谁能帮忙解决一下,在线等,急啊
引用 楼主:

急有何用,复习去吧。

这东西条件都已经给你,你无非就是把它们整合就是了。

电阻还是那个电阻——R,电容便是那个容抗——1/(jωC)。把运放的输入端用其输入阻抗Zi串入,输出Vo = K*Vi,其中Vi是运放的两输入端电压,Vo为运放的输出电压。

好了,接下来就是节点电压法,列方程组求解。最终求输入信号的电压和电流之比便就是输入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开环输入阻抗z1,闭环输入阻抗z2,开环增益k1,闭环增益k2,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定的关系么

网友C:
看书!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别再中读书无用论的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特殊情况没那么多时间了,你要是记得告我一下,谢了

网友D:
先是拉氏变换,将C看成是1/SC,然后运用“虚短”和“虚断”,节点电压相等,运放输入电流近似为0,可以求解得到Ii+,然后Ui/Ii+;
为什么要计算这个电路的输入电阻呢?好奇怪的电路,好奇怪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运放在理想状态下才有虚段虚短,况且这样计算没有用到开环输入阻抗和开环增益

网友E:
运用“虚短”和“虚断”,实际电路中不可能运用到这定理解决问题

网友F:
考试突击吧,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解,还不快帮忙

网友G:
考试突击的呀。。。。:L

网友H:
Zi=R1+R2+jwR1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