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9+LCD问题

楼主(2009-12-21):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cpu是S3C2410,液晶是TX18D16VM1CAA(附件是资料),我以前用的液晶是AT056TN52,对比了一下这两块液晶的资料,好像TX18没有hs 和vs 这两个信号,不知道TX18D16VM1CAA如何与2410连接,还有2410的参数如何配置啊,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DTMG信号接ARM上的Enable信号. ARM上HS VS不用管了.CLK信号屏和ARM对应在一起.RGB也是如此.

ARM合成HS VS变成ENABEL ,LCD上由ENABEL解HS VS

ARM这边信号的和LCD参数匹配.

楼主:
好的,多谢楼上的朋友,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