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TCP/IP协议栈!

楼主(2009-12-21):
因项目很急,求熟悉TCP/IP的高人把协议栈移植到RK2706上。
酬金至少在1万以上。联系:13705952579

网友A:
要是我熟悉就好了

网友B:
哎,帮不上忙啊

网友C:
RK2706貌似没有以太网模块功能,不知道你要TCP/IP移植上去做何用。如果是用外挂以太网模块的话又不用移植协议栈到RK2706上

楼主:
就是因为RK2706没有以太网的功能,所以才要加啊。考虑到成本我们只外挂一个MAC+PHY,协议栈就由RK2706上实现

网友C:
你用的是MAC+PHY是哪个型号的,是单独的还是集成在一起的。
要根据具体芯片写底层驱动,再添加协议栈。

楼主:
用Microchip的,两个集成在一起的。芯片驱动基本不用改。
主要工作量在协议栈的移植

网友D:
这个实现难度很高啊。

网友E:
高手两下搞定……

网友F:
如果我是高手就好了,可惜

楼主:
也不一定要高手,其实有做过这块的应该还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