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编译发生的错误

楼主(2009-12-21):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esson6.c...
LESSON6.C(4):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
LESSON6.C(4):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B skipped
Target not created

请问错在哪,编译是的错误

网友A:
格式错误
你那段错误字符的地方代码是不是从其他地方 复制黏贴的?
重写一遍 可能就好了

网友A:
有一些 没显示出来的字符 等 在某行占有了位置

网友B:
不是,LZ把标点符号打成全角中文了。

网友A:
楼上正解
如果不是A3 BB
就可能是一些全角的字

网友B:
A3 BB
是全角的分号:“

网友C:
确实不太好找,尤其是对视力不好的同学而言。

网友D:
在错误行前加 “//”就看到了,在KEIL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我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