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09-12-21):
最近遇到一个日本客户,要做一个1.5V蓄电池过充过放保护电路,一时找不到方案,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1.5V蓄电池???

俺还真没见识过。。。

楼主:
是这种电路比较少,我手中有一个样板,上面有一个IC和一个电阻,但不知道IC的型号,被擦掉了

网友B:
没啥特殊性啊

网友C:
这里有个4.2V的充电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就不多说了,,我参考这个图,做了好几种充电器了,用着还可以,但部分要修改的。http://www.2088net.cn/a/shouji/s ... /2009/1209/503.html

网友D:
BT的小日本,哪里有1.5V的充电电池?

网友E:
我记得镍镉电池好像就是1.25V的吧,以前玩小赛车的时候经常用

网友F:
镍氢电池类一般是1.2V为单位,乘上节数(有1.2V 2.4V 3.6V ...)
铅酸电池类以2V为单位,乘上节数,例如汽车 电动车等(12V 24V 36V ...)
锂电池类以3V为单位
。。。

网友D:
1.5V的可充电碱性电池,20年前就出现了,可反复充20-100次,需要专用的充电器。容量非二次电池所能比。

这个我知道,不过好像市面上都是标称碱性电池的,而且都标称不得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