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85通信的地线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把板子上的地线和JLINK的地线连接起来时,485通信正常。
不接时,stm32只有接收没有发送信号。
这是什么原因呢。用的是MAX3485。难道是485通信电路不对吗。
附件中有电路图,请指点。

网友A:
485是差分信号,无须共地

网友B:
JLINK用来仿真的,为啥不接地线,你要说485地线跟板子地线不接在一起也行

楼主:
可能是我的电源模块设计的有问题吧,电脑和板子共地时,A,B压差为0.55V,不共地时压差为0.99V。而且只有在共地时通信才正常。
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试图在A,B之间加个电阻稳定压差,但是也没用。

网友C:
怎么又是485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