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stm32调试问题

楼主(2009-12-21):
MDK3.8+J-LINK调试,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如下:
在OPTIONS->DEBUG中选择Cortex-M3 j-link设置时,其他正常,在JTAG Device Chain中变成空白的。
    选择DEBUG下载后出现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and the connected
devices.
    选择确定后,出现Error: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Debugger aborted!
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坏了。大虾帮帮小弟,初学不是很懂!谢谢!

楼主:
如果选择J-LINK/J-TRACE,就会出现cannot stop arm device!!

网友A(2011-11-22):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程序中有没有 JTAG 相关引脚的 JTAG 功能关闭?

网友C:
jtag功能很少有关闭的情况。

网友D:
应该是JLINK没有连接到目标板或者是连接有问题,导致JLING找不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