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地问题

楼主(2009-12-21):
大家好我用L298N驱动步进电机,对于电机驱动部分的电源和地有些问题请教。

由于电机的参数是相电压4V,相电流1A。所以我另外用外部的4V电源供电连到VS。与外部的5V电源分开。
如果以后要求更大电压的电源,就只要将外部电压调大就行。

如下图示:

对于地的问题,我想知道J7(4V电源的接插件)的地 和J8上方的地应该是GND4V呢?还是GND5V,即与5V都是同一个地?
还请赐教

楼主:
帮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地应该接一起。

至于电机的供电,还要考虑IC的压降,4V的电机也不一定非要干好4V供电。

网友B:
4V的电机肯定不是4V供电的, 如果转速快的话, 升高到 24V 工作都有可能.

网友C:
298记得加散热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提醒。我已经考虑到要加散热片了。
关键我现在在想二极管是否用IN5822,上次一位朋友提醒我用的,说是快恢复二极管,比较好。

你有什么想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相电压为4V的电机,外部供电不只4V啊,受教了。还有一个问题,上次一位朋友提醒我说,二极管要用IN5822,,说是快恢复二极管,比较好。

你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D(2010-01-20):
我也弄过  我用的是in4007    这个地方可以用的有很多种二极管  差不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