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如何隔离?

楼主(2009-12-21):
(无正文)

网友A:
用法有点奇特,说下原因呢?

网友B:
不知你为何如此应用,不过一定要这样弄的话使用继电器。另外,若两个电源系统在其他地方有连接的话,可能会出问题。通常热连接或断开必须保证连接时地先连上,断开时地最后断开。

网友C:
这个事,要考虑桥接点电流方向和电流大小:

楼主:
是一个系统的要求,当两者地线接通时,可以进行操作。平时要断开,保证安全。
一个是高压,一个是低压。

网友B:
除了地线外其他是否有连线?应该有吧,否则单连地线有何意义?

若有的话,就都要考虑接通与断开,而且还必须注意次序。

楼主:
兄弟们,具体的用法大家就不要多过问了。我就想问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机械继电器,还有什么可以用的?主要是机械的有寿命问题,不想用。

网友D:
这么多高人之所以问楼主为什么这样用,我猜大家未必想偷师学艺!
楼主生怕别人学去了!
人家问你,是对你负责。不知道你的用意在此瞎支招,你说害谁???

网友E:
如果要用有源器件做连接切换必需考虑工作点参考电位问题,而楼主“不肯多说”,那就只有继电器合适了。

楼主:
不是怕大家偷师学艺,我是给人家做配套设备的,人家设备有要求,我只能照办呀。

网友C:
别说了,就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