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拔下死机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大家好,最近我在调试USB,芯片是AT91SAM7S64,采用Bulk传输方式,通信基本稳定,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拔下USB的话有时芯片会有死机现象,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A:
问题很复杂,这一时刻有usb disconnect产生的中断处理,usb bulk的读操作,文件系统的操作,和应用程序的操作,任何一个环节的出错处理和保护没做好,都有可能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