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保护电路

楼主(2009-12-21):
请问这个DSP上的保护电路里面的二极管是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
个人认为是肖特基的。
原理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当电压在0-3.3V内时,输入电压直接输出。
当电压大于3.3V时,上端二极管导通,输出电压被钳在3.3V,
当电压小于0V时,下端二极管导通,输出电压被钳在0V.
但是现在有个疑问:
二极管都有一个正向导通压降大约在0.3-1v之间,那么在文中AD的输入电压岂不是钳位在管压降~3.3V+管压降 之间,那么3.3+管压降的电压不把DSP烧掉了么?
新手,对硬件不熟悉,请指教!
能不能推荐一下电路中二极管的常用型号。谢谢。

网友A:
图上的符号是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小电流时导通压降为0.2V左右,不至于烧IC。
肖特基二极管的漏电流比较大,信号源的阻抗不能太大,不然会有电压衰减。

当电压小于0V时,下端二极管导通,输出电压不是被钳在0V,而是-0.2V。

网友B:
“那么3.3+管压降的电压不把DSP烧掉了么?”

超出这么一点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最高电压3.3(超过了就损坏DSP)
管压降0.3
把VDD3.3改为3V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析,我再选一下型号。
我还是把VDD改成3V吧

网友D:
是用作肖特基二极管的,记得原来一个老师傅和我说的,肖特基二极管的饱和压降很小,在0.2~0.3V之间,所以影响还很小

网友E:
不能超过3.6

我关心的是 毛刺咋办  有瞬间的高电压

网友F:
DSP的GPIO内部应该集成了TVS管,有一定的抗尖峰能力。

网友G:
毛刺的影响不是很大。器件的耐压都是指连续电压。对瞬间电压的耐压要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