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芯片的架构具体指什么啊?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12-25):
怎么大家没反应呢?难道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还是。。。

网友A:
简单点,一个系列,就象ARM7/9 等
在相同的构架下,主功能功能基本一致

楼主:
谢谢3楼的回应,我不太明白的是架构的含义,架构具体指什么,呵

网友B:
芯片架构包括芯片的系统架构和硬件架构

系统架构就象3楼举的例子,是指芯片的系统构成和资源分配,常见的有ARM,MIPS,X86等

硬件架构是芯片内部的硬件构成,指各硬件功能模块的连接等。例如一个ARM SOC芯片的硬件架构可以包括:ARM核,i2c, usb, ethernet, memory controller, PDU, pci,dma等等

楼主:
谢谢5楼的amtek,:)

网友C(2010-03-15):
我理解的构架是指,指令流的实现方法。比方说几周期,每周期做什么事,取指译码、取数、运算写回。这是多周期指令构架的芯片。那么执行相应动作时,空出来的周期干嘛,干下一条指令的上一个动作的,就是流水线型构架。干不同线程的指令的上一个动作的就是多道构架。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