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信问题

楼主(2009-12-21):
为什么2块单片机进行485通信的时候,有时候会通信出错,这时候只需要把一块板子的串口用一根串口线与电脑连接,就可以正常通信了,是不是传输的时候没有共地的原因,不知道2块板子都是用适配器供电,然后插到一个插座上算不算共地。

网友A:
你可以把485部分的电路传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B:
确实需要具体电路以供分析。

楼主:
今天换了块MAX3485后,就正常了,但是感觉不像485坏掉了,这种问题不只出现过一次,但是至今未解决。

网友C:
如果传输距离不远,例如十几米,建议先别加哪个阻抗匹配电阻R23.

网友D:
匹配电阻在传输距离较远时建议加匹配电阻,可以减小干扰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E:
看看这个图。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F(2010-01-28):
A、B需要加偏置电阻,一般是560-1K。
120的终端电阻可以不用加,除非线路比较远。

网友G:
应用屏蔽式的胶线连接吧。:victory:

网友B:
终端电阻不会是影响正常通讯的因素,再短的总线加上也不会导致问题,只是有些初学者在未弄明白原理的前提下简单照抄电路,在每个节点上都加,那自然是要出问题的,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偏置电阻的阻值选取上。
在总线各节点的对地参考电位不同时,需要将参考地互联,否则共模电压将可能过高而影响通讯,楼主的情况可能于此有关,过高的共模电压还可能摧毁接口片。

网友H:
终端电阻不会是影响正常通讯的因素,再短的总线加上也不会导致问题,终端电阻不会影响短距离通信,所以不会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