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12-21):
大家好,一下这个图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一个图,是调节直流电机转速的,我用10欧电阻代替了电机,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能否正常工作,谢谢大家,还有就是如果不能?就这个图有什么好的改进办法没有啊?

楼主:
我顶下,高手哪:)

网友A:
能开电机,但不能关电机。

网友B:
先查下直流电机的调速原理是什么。

楼主:
NE你好,这个图是我在教材上看到的,我也感觉不太对,就拿上来让大家帮我看下,现在确定了,谢谢。另外就这个结构能否做出一些改进,实现一个简单的调速功能?
谢谢!
可控硅换成双向不知道行不?

网友A:
  1. 另外就这个结构能否做出一些改进,实现一个简单的调速功能?可控硅换成双向不知道行不?
看来楼主并没有“确定”。
简单地说:都不行。

网友C:
可控硅是个老鼠夹,偷吃的老鼠即使把吃的吐出来,老鼠夹也不会松开的,哈哈。。

网友D:
得把可控硅换成晶体管。

网友B:
楼主先google下原理,横竖都在上网哈。

楼主:
偶了,小弟在此谢过了,我会仔细百度一下的,有什么不明白的还请各位大侠多指教哈。

网友E:
负载类型也不同,功率器件还应该考虑增加一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