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语言

楼主(2009-12-21):
函数有返回值和无返回值,怎么定义的?(大虾,详解)。它们怎么在程序中运用。?thank you !

网友A:
通常无返回在函数定义的返回类型中用void代入。对于无返回的函数,其返回语句中的返回参数也将略去。

调用无返回值得函数时,自然不能存在于表达式中,只能作为一条语句使用,虽然有返回值得函数也能作为单一的语句使用。

相对应的,有返回值得函数必须在其返回类型中填入所需的返回类型,在返回语句中也必须放入返回的变量。具有返回值得函数可以存在于表达式中,当然也可以作为单独的一条语句使用。

网友B:
void  fun(void)
{
}     //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fun(void)
{

     return  unsigned int ;
;}       //有返回值 返回值类型 unsigned int

网友C:
变量的位置写void就可以了.

网友A:
不明白
引用 楼主:

再看不明白也就没辙了

无返回值函数定义:

void func(形参定义)
{
    return; //最后一条语句可以省略
}

调用

    func(实参);// 不能存在于表达式中

有返回值的函数定义:

返回变量类型 func(形参定义)
{
    return 返回变量; // 也可以是return (返回变量);
}

调用

    y = func(实参);

    func(实参);

网友A:
楼上也那么天真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