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三极管驱动

楼主(2009-12-21):
如图,请问三级管的基极电阻都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三级管驱动LED8×8和三级管驱动锋鸣器
假设8550和8050放大倍数都为100,要求的LED和锋鸣器电流大小已知

我的理解,8550,基极为低电平时导道,
那流过锋鸣器电流为IE=100*(5V-Ube)/4K7
但是流过点阵LED电流和电阻怎样确定?

网友A:
看不到图。

三极管的基极电阻,同样是根据驱动LED所需要的基极电流计算出来的。

网友B:
LED的工作电流通常在数mA至数十mA量级,驱动三极管的基极电阻保证此时的Ic满足LED的工作电流即可,考虑到晶体管参数的离散性,一般这个电阻的取值比用公式计算得出的临界值小,另一端的极值由前级能够提供的驱动电流和晶体管能够承受的最大基极电流二者中的小值决定,驱动电阻的实际取值在这个区间内即可。

楼主:
也就是行或列都有需要接三极管?
但行的LED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