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CPLD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第一次使用LATTICE的CPLD, 很多地方还没有搞清楚,  型号是M4A3-256/160, 他的129管脚看DATASHEET上都是描述的为IO口,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输出管脚分配到这个管脚的时候,老是提示我如下图所示: 请大侠救助。谢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数据手册。 仔细检查一下信号的分配,有的管脚只是输入的。你的输出信号 addr_en_12 指定到了 129脚(定义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