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12-21):
(无正文)

网友A:
2P4M同样需要维持电流,只不过该型号维持电流很小而已。
不需要维持电流的晶闸管根本不能用,它不会关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2P4M导通后可以把门级G悬空不接同样也能维持,而BT151则不行呢?

网友B:
LZ,先去想想“维持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BT151同样可以,只要流过BT151的电流够大

网友C:
答非所问,不觉得可笑吗?:lol

网友C:
俺也没听说过门极需要维持电流的,只知道A-K之间需要维持电流。
像楼主说的情况应该是二者的触发电流不一样所造成的。BT151的触发电流是5mA以上,2P4M应该在uA级吧。

楼主:
维持电流是指门级导通后的电流吗?
我测试过好像是0mA。

网友A:
8楼:
维持电流是指触发晶闸管导通后,撤掉门极信号,阴极和阳极之间仍旧可以保持导通的最小电流。
你在首帖的描述不够准确,应该这样说:BT151触发导通后撤掉门极信号就不能继续导通,而2P4M触发导通后撤掉门极信号仍然可以继续导通。
BT151要求比较大的电流才可以维持,而2P4M只需相当小的电流即可维持。
你的问题是晶闸管导通后电流比较小,小于BT151的维持电流,但大于2P4M的维持电流,故BT151撤掉触发后关断,而2P4M可以继续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maychang老师的耐心解答。:handshake

网友C:
建议LZ将2P4M的门极对阴极接上一个5.1K的电阻,然后断开门极试试是否能够关断。2P4M的触发电流很小,看看是不是由于悬空后,门极的结电容造成的误触发。
当然,维持电流是关键的参数。同时,门极的触发可靠性设计也是很关键的。

网友(2010-03-18):
我这边也有一个2p4m的问题,我将她装在摩托车发电机上串联调压,发现发动机在低速时工作很正常,但高速时就关不断了,怀疑是不是高速时频率高的原因啊!在gk间加了500欧姆电阻也不见好转,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