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远场噪音抑制,对方听到呼呼声。(本人在大街上)

楼主(2009-12-21):
近期买了一个MEIZU的  M8SE手机, 当我在街边打电话时,我不说话,对方也能 听到很大的呼呼声。 后来我一手拿一个MOTO手机,一手拿M8SE手机,拨通。把M8拿在手上,听MOTO的声音,很大的 呼呼声。 把MOTO拿在手上,听M8SE的声音,基本就没有声音。

我判断是M8的远场噪音抑制有问题。

后来官方论坛的客服说:我们的M8的 MIC用的是自动增益...  什么的 。。

其它M8SE用户在论坛上说有对讲机问题,就是:M8SE与其他手机通话时,当M8SE这边在说话时,如果对方说话,那么M8SE传过来的声音就会有个突然的变小。。。

各位搞电子的兄弟 有什么判断吗?

去专卖店 试其他的M8SE都是一样的现象,,所以也就没换了, 官方论坛上有个客服说:目前就是这样,给您造成的不便 还请谅解。    所以我暂时也不像返厂修了,估计官方到现在也没解决办法 呵呵。。

所以 想到 各位 呵呵 ,,,看看 大家有什么判断。。。

现在还不能拆。。怕不保修 呵呵

等过段时间再说,。。然后再拆开 看电路。

网友A:
换个别的吧。

自己拆开看电路?能看出什么???

网友B:
这个确实是MIC增益自动化的结果,只是这个动态范围设定的太大了,反而弄巧成拙,这跟硬件电路或软件都可能相关,自己无法处理。如果是软件决定的或软件可以参与增益控制,那么等生产商放出新版固件时就有望解决,这个原因只要生产商愿意就一定能解决,但如果这只是由硬件决定的,那么生产商也没辙。

楼主:
谢谢二位前辈!
呵呵  都买了  哪还有米再买其他的啊,.. 拆开了 看看 用了 哪些芯片 说不定看资料 就能知道能不能受软件控制。
现在最怕硬件的问题,要是硬件中是受一些电阻电容控制 到是可以换换解决..

网友C:
换个手机用,山寨机太次了

网友B:
不建议自行拆机,出了保修期再说吧。

寨机确实不值信任,不论其外表如何。

网友A:
呵呵,LZ,我叫你去换一个是因为你说“近期买了一个....”,既然是近期买的,当然是去卖给你的人那里去换,而不是叫你去另外买一个啦~

当然,要是别人不肯,那也没办法:)

网友D:
对楼主的问题没能力解答,对有人说m8是山寨机,我觉得meizu 还是用心在做东西,无论MP3和现在的m8,都是国货中的精品。

楼主:
过了7天包退期了,而且代理商只卖MEIZU的,所以换其他的也不行了。。。。现在只能等官方有解决办法了。
确实被外表吸引了。。。 但应该不算是寨机 呵呵,还是满负责任的,就是第一次做手机 好多问题没经验。

网友E:
moto有些手机带降噪的芯片,所以噪音小了好多。

网友B:
手机中不存在什么“降噪芯片”,降低环境噪声主要靠系统设计、元器件选择和算法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