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MSP430管脚

楼主(2009-12-21):
在C语言如何定义MSP430管脚呢?

楼主:
就像51
可以用
Sfr P2.1 = P2^1;

为什么MSP430我用如下语句,
#define SPI_CLK P2OUT.6;

SPI_CLK = 0;
....
SPI_CLK =1;

却不行呢?

网友A:
430不可以位操作

网友B:
因为430不可以位操作,所以P2OUT.6 这个写法是错误的。只能字节或字操作。

网友C:
可以吧,
用宏定义

网友D:
如果你想对P2.6进行复位或置位只能这样:

P2OUT|=0x40       //p2.6=1
P2OUT&=~0x40      //p2.6=0

网友E:
用位域可以实现

网友E:
具体也给你吧
#define SPI_CLK IO_BIT_ALIAS(&P2OUT,6)

SPI_CLK = 0;

SPI_CLK =1;

网友A:
具体也给你吧
#define SPI_CLK IO_BIT_ALIAS(&P2OUT,6)

SPI_CLK = 0;

SPI_CLK =1;
引用 网友E:

原来用位域也可以操作

网友B:
用io430xxx.h,里面对位作了定义。

网友D:
在对应芯片的头文件里面都有定义,不需要再定义了吧

网友A:
IAR都定义好了啊

网友E:
用位域可以实现,很简单的

楼主:
用位域可以实现,很简单的
引用 网友E:

嗯,我比较了一下,觉得确实很简单,谢谢啊

网友F:
IAR都定义了啊

网友B:
430不可以位操作,只能字节或字操作。

网友G:
430不可以位操作,只能字节或字操作。
引用 网友B:

不能那么说吧,
看你怎么操作。

网友E:
都说了可以位域实现啊

楼主:
嗯,我听师兄也说可以位域实现

网友H:
不可以按位操作吧

网友I:
可以按位吗?

楼主:
没试过,听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