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复位电路究竟应该接3.3V还是1.8V?!迷糊了。。。

楼主(2009-12-21):
这个问题很少看到人讨论,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个可以忽略的问题,特来向高手们请教。

现在内核和IO分开供电的情况很常见,此处以LPC2214为例:其内核为1.8V供电,IO为3.3V供电。
我看到很多人的设计,复位电路是采用的CAT809或IMP706之类,接在3.3V电源上,复位门限3.1V左右。
1、在运行中,假定1.8V电源因为某个原因出现波动,而3.3V电源正常,那么CPU将错过应有的复位。
实际上,IO部分的3.3V要求较低,3.3V电压波动影响不大,1.8V才是要密切关注的。而现在却把复位电路接在3.3V上,这是不是有点头疼医脚的感觉?
2、通常,1.8V电源是从3.3V经DC/DC或LDO得到,那么3.3V电压将先稳定,而1.8V要晚一些才稳定,通常这个时间差别不大,但有时候也可能会很大。
假定3.3V电源已稳定,200ms的复位周期已完成,这时候内核将开始运行,而这时候如果内核电压才1.3V呢?或者内核电压正在1.3到1.8V之间波动呢?我想其结果将是很严重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应该将复位电路接在1.8V电源上,复位门限选1.6或1.7V。
但这样也有问题。
1、假定因为某个原因,1.8V电压先稳定,3.3V电压后出现或后稳定。那么内核将先开始运行,这时,IO部分处于不稳定状态,且外围电路,比如SRAM、SDRAM、FLASH、CAN或以太网等,它们通常都是3.3V电压,那么它们这时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就出现了又一个滑稽的场景:一个稳定的内核正在操作一堆不稳定的RAM和外设。

我想,复位电路的作用不仅仅是上电复位,关键还要在电压异常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复位,以防止系统在不稳定的状态下运行。
如果我们监控3.3V,那么1.8V异常的时候,内核将在不稳定的状态下运行。
如果我们监控1.8V,那么3.3V异常的时候,外设将在不稳定的状态下运行。
如果系统老是复位,那倒简单了,我们当然会去检查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最怕的是,系统处于临界状态,常常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而这时候看起来系统没什么问题,一切都在运行中,你拿个万用表去检查电压,好象也正常,你哪里会想到电源不稳定,上面可能有几百mv的纹波呢?

所以,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搞2个复位电路,2个电压都要监控,缺点是成本会增加一点。
我的这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们赐教。

最后,我还有个问题,那就是:1.8V的复位IC很难找。
我查了下,MAXIM和TI有,但是价格非常贵,动不动10几块,用不起。
ST的有一个STM1061,几毛钱,但它仅仅是一个电压检测IC,不能产生ms级的复位脉冲。而且也不好买。
IMP或SP、CAT系列的基本没有。
类似SP706的,带有电压监测功能,但是精度太差,而且外面要接分压电阻,这个电阻也需要高精度。做好后还要检查,不利于生产。
国产的有,不敢用。
不知道大家都是用的什么IC?有合适的麻烦推荐一下

楼主:
没人能解答这个疑问?还是这个问题太简单,高手懒的理?

网友A:
帮顶,等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B(2012-12-06):
3.3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