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G,LPC2214接有源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我想用13.5M的有源晶振给LPC2214提供时钟,有几个不明之处请教:
1、我的晶振是3.3V的,而且因为1.8V的不好买,也没有办法换成1.8V的。而LPC2214的XI脚要求输入为1.8V电平,一般怎么处理呢?
2、听说可以串100P左右的电容再连接。那么是不是串电容后就可以接3.3V的了?
3、如果我先用电阻将3.3V时钟分压到1.8V左右,再接到XI脚,是否可行?如果已经分压了,是不是还必须串个电容?
谢谢!

网友A:
LZ的名字;P

网友B:
有个性的名字

网友C:
分压应该是可行的,
串电容的话应该会影响时钟特性吧

网友D:
串100P左右的电容再连接原理是什么,
有人能给解释解释吗。

楼主:
这是很多人推荐的办法,我想,接100P电容自然是可以的,因为XI引脚本来就相当于放大器的输入端,输入阻抗很高,100P的电容完全可以将信号耦合进去。
我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难道要隔断直流,交流耦合?电平匹配的情况下有这个必要么?
看过很多IC ,接有源晶振的,也都没有串电容。
而且,接电阻分压理论上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加个电容呢?

网友E:
经验吧,好多经验都是说不出原因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G:
经验有时候真是没有道理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