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51系列单片机常用11.0592MHz的晶振设计?

楼主(2009-12-21):
为什么51系列单片机常用11.0592MHz的晶振设计?

网友A:
设置串口波特率时可以做到很精确。常用的还有3.6864。

网友B(2010-01-26):
2楼正解

网友C:
凡1.8432MHz的整数倍频,都能准确的获得串口通信的波特率。

网友D:
还有7.3728

网友E:
为方便和精确的设计串口或者其他异步通讯时的波特率

网友F:
我看楼上的说的都不是很具体。
波特率为9600BPS每位位宽t1=1/9600s
晶振周期t2=1/11.0592/1000000S
单片机机器周期t3=12*t2
t1/t3=96
即对于9600BPS的串口,单片机对其以96倍的速率进行采样。
如果单片机晶振用的不正确,会对串口接受产生误码。

网友G(2010-02-27):
呵呵,说白了就是为了设置串口的波特率,可以设置不同的整数倍,达到各种标准的波特率,没有误差

网友H:
原来如此

网友I:
原来这样,学习了

网友J:
还是7楼解释得好

网友K:
别人用俺就用

网友L:
自己动手算算就有感触了

网友M:
7楼的谬论,居然有人赞同?
都不看datasheet?

网友N:
这样串口的波特率就很准确了,没有误差

网友O:
串口的波特率是必须允许误差的,不可能精准到100%;误差大概在0%~3%

网友O:
串口的接收是对数据进行过采样得到的

楼主:
7楼的谬论,居然有人赞同?
都不看datasheet?
引用 网友M:

请问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的?确实没仔细看过datasheet

楼主:
大概也知道这样可使波特率得误差小,我想知道的是原理

网友P:
能够整除 得到波特率误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