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下载程序问题,大家帮忙解决!谢啦

楼主(2009-12-21):
同样的电路板,并口下载线,同样的SL ISP 下载器,在同学电脑上可以,在我的电脑上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操作系统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本人认为并口不会坏,不知道还要什么设置,他一直提示,检查电源,FUSH,下载线,不然就是编程的时候一直出现校验地址错误,急呀

网友A:
电脑坏了。
偶也曾碰到过,并口莫名其妙的坏了,只好换掉主板....

网友B:
并口这么容易就坏吗?

网友A:
用多个使用并口的设备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