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写的光电编码器程序 逻辑单元居然是0

楼主(2009-12-21):
首先是滤波,然后是技术,最后是选择输出,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怎么就出不来啊

------------------主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entity guangshan is
port(
      clk_8M: in std_logic;       --CPLD系统时钟输入
      --clk_4M: inout std_logic;--分频出4M
      --clk_1M: inout std_logic;--分频出4M
      c1a: in std_logic;         --长度计1A相输入
      c1b: in std_logic;         --长度计1B相输入
      c1z: in std_logic;         --长度计1Z相输入
      c2a: in std_logic;         --长度计2A相输入
      c2b: in std_logic;         --长度计2B相输入
      c2z: in std_logic;         --长度计2Z相输入
      g1a: in std_logic;         --光栅尺A相输入
      g1b: in std_logic;         --光栅尺B相输入
      g1z: in std_logic;         --光栅尺Z相输入
      countout: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计数值输出

      --countin: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xrw: in std_logic;      --读写选择
      we: in std_logic;       --写使能
      oe: in std_logic;       --读使能
      ce: in std_logic;       --片选信号
      rest: in std_logic;     --复位信号
      CH: 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          --数据选择信号
end guangshan;
architecture behave of guangshan is
       SIGNAL c1coun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长度计1的计数值
       signal c2coun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长度计2的计数值
       signal g1count : 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光栅尺1的计数值
       signal c1eca_now,c1ecb_now : std_logic;     --长度计1的AB相电平
       signal c2eca_now,c2ecb_now : std_logic;     --长度计2的AB相电平
       signal g1eca_now,g1ecb_now : std_logic;     --光栅尺1的AB相电平

       signal c1filtal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c1filtah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长度计1的A相滤波次数
       signal clfiltbl,c1filtbh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长度计1的B相滤波次数
       signal c2filtal,c2filtah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长度计2的A相滤波次数
       signal c2filtbl,c2filtbh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长度计2的B相滤波次数
       signal glfiltal,g1filtah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光栅尺1的A相滤波次数
       signal glfiltbl,g1filtbh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光栅尺1的B相滤波次数
begin
----------------------------------------------------------------------------------------------
      process(clk_8M,c1a,rest,c1filtah,c1filtal)                --长度计1的A相电平确定
      begin
          if(rest='0')then
             c1eca_now<='0';
             c1filtal<="00";
             c1filtah<="00";
          elsif(clk_8M'event and clk_8M='1')then
             if(c1a='1')then
                c1filtal<="00";
                if(c1filtah="10")then
                   c1eca_now<='1';
                   c1filtah<="00";
                else
                   c1filtah<=c1filtah+'1';
                end if;
              else
                c1filtah<="00";
                if(c1filtal="10")then
                    c1eca_now<='0';
                    c1filtal<="00";
                else
                    c1filtal<=c1filtal+'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process(clk_8M,rest)                    --长度计1的B相电平确定
        begin
          if(rest='0')then
             c1ecb_now<='0';
             clfiltbl<="00";
             c1filtbh<="00";
          elsif(clk_8M'event and clk_8M='1')then
             if(c1b='1')then
                clfiltbl<="00";
                if(c1filtbh="10")then
                   c1ecb_now<='1';
                else
                   c1filtbh<=c1filtbh+1;
                end if;
              else
                c1filtbh<="00";
                if(clfiltbl="10")then
                    c1ecb_now<='0';
                else
                    clfiltbl<=clfiltbl+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process(rest,c1eca_now,c1ecb_now)                    --长度计1计数值运算
           variable  c1state :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begin
           if(rest='0')then
              c1state:="0000";
              c1count<="0000000000000000";
           else
              c1state(3) :=c1state(1);
              c1state(1) :=c1eca_now;
              c1state(2) :=c1state(0);
              c1state(0) :=c1ecb_now;
                  if(c1state="1011")then
                         c1count<=c1count+1;
                  elsif(c1state="1110")then
                         c1count<=c1cou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process(clk_8M,ce,oe,CH)                             --数据输出
         begin
            if(ce='0' and oe='0')then
             case CH is
                when "00" => countout<=c1count;
                --when "01" => countout<=c2count;
                --when "10" => countout<=g1count(15 downto 0);
                --when "11" => countout(7 downto 0)<=g1count(23 downto 16);
                when others=>countout<="000000000000000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behave;

网友A:
好成的程序啊,有没有电路啊,大家一起看看电路可能会更加清晰一些啊
不太懂vhdl
发一个rtl及的电路,大家都看得明白啊

楼主:
我都是从语言开始写程序的,没有做相应的RTL电路。
滤波程序呢就是延迟一定的时钟脉冲,再检测输入管教的状态,然后确定实际输入,计数就是根据管教的前一个状态和现在的状态,实现双向计数,输出就是根据a1和a0的状态选择相应的计数值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