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级管的结电容和结电阻如何进行测量呢

楼主(2009-12-21):
光敏二级管的结电容和结电阻如何进行测量呢

网友A:
1, 结电容随PN偏置电压而变, 只能在不同偏压下微变电压来测.
2, 通过加微小的反向电压, 测反向漏电流来测电阻, 反向电压大了PN结本身的漏电流就显著了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