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微分电路问题

楼主(2009-12-22):
图在附件中,我想通过微分电路使50HZ的正弦波发生移相90度,仿真通过,可真实使用时,输出信号(Vout)有很多干扰,这是为什么?我用示波器看输入,输入是标准的正弦波。我用的运放是UA741

网友A:
微分电路的幅频特性决定了该电路容易受高频干扰。
积分电路同样使输入移相90度,楼主可以考虑改用积分电路,信号由运放同相输入端输入。

网友B:
微分电路对高频谐波比较敏感,建议在电容前串一个适当的电阻。

楼主:
回HWM:我要做的是移相90度,加电阻,Vin与Vout相差就不为90度了。回maychang:运放同相输入端,输入与输出相差就不为90度,我又用了积分器,可问题更多了,我把仿真结果发上去,可真实一做,直流偏执竟然为14.32V,理论算的结果为Vout=VmCos(w*t)/(R*C*W)-Vm/(R*C*W)=1.59Cos(w*t)-1.59,(Vin:Sin(314t),R:20K,C:0.1U,W:314),理论计算值和仿真结果相同,可真实的偏执为14.32V,输入与输出几乎同向

网友A:
4楼:
你这个电路,C1怎么放电?运放的失调电压被你积分了,那有多大?

网友B:
回HWM:我要做的是移相90度,加电阻,Vin与Vout相差就不为90度了。回maychang:运放同相输入端,输入与输出相差就不为90度,我又用了积分器,可问题更多了,我把仿真结果发上去,可真实一做,直流偏执竟然为14.32V,理 ...
引用 楼主:

理想是不存在的!

积分也要加电阻(并在电容上),同样不是差90度。要注意的是,积分和微分的“90度”是不同的,看你具体需求了。

楼主:
首先谢谢两位大侠的指导。
回maychang:我对运放的理解很浅,没考虑过运放失调电压,我在查查资料,你的意思是我需要在输出加电阻到地吗?
回HWM:你的意思是微分滞后输入电压90度,积分超前输入电压90度吗?有没有办法使用微分让它正好滞后90度或积分超前90度?

网友B:
单级没有,用两级。如果考虑运放自身的相移另当别论。

楼主:
回HWM:我回去想想,明天再请教

网友A:
7楼:
在输出端接电阻到地干什么?HWM在6楼已经说了:积分也要加电阻(并在电容上)

如果是在学习,回去好好想,非常有必要。尤其要复习电路基础和运放的相关知识。
如果是在做项目,别想了,HWM已经告诉你了:用两级。用一级不可能移相90度,总要差一点。

网友C:
也要复习下控制理论,1阶系统理论最大才90度相移

网友D:
关于该电路的干扰,模拟电子书上已经详细说明了,需要在电容前端串联电阻,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可以滤除高频干扰,同时可以抑制自激。

楼主:
回HWM:单级移相90度是可以的,可是要配电阻,很难做精确,你说的两极也是要求电阻,电容要满足一定关系吗?,附件中是我昨天从网上搜到得电路图,可以移相90度,可是要配电阻,很难准确移相90度,我还没找到更好的办法。
回maychang:我本以为输出加电阻就能消除直流呢,原来消除不了。
回warmil:我学的模电书太烂了,没讲这些,而且我想准确移相90度,加电阻是不行的。
回zjp8683463:我没学过控制理论,我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网友B:
回13楼:

那个东东必须满足条件R1 = R2 (ω R3 C1)^2,才是相移90度,和频率有关。使用两级的话同样和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