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求解析,在线等

楼主(2009-12-22):
(无正文)

网友A:
图不对吧?
哪个地方和控制芯片连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817

网友B:
原理图这样画,不容易看清楚,最好将LM358的一个方框改成标准的运放符号,比较清晰。
TL431为电压基准,其K端(上)对地为2.5V,由R26供电。
LM358的1、2、3脚这支运放构成反相放大器,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经R222R23R24分压接运放反相输入端,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基准电压。故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于要求时运放输出端(1脚)电位降低。其增益由R28C14和R22R23R24决定,直流增益为运放开环增益。这部分设计目的是稳定输出电压。
LM358的5、6、7脚这支运放也是反相放大器,同相输入端由R25R20将基准分压,反相输入端信号是R17上的压降。故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大于某值时运放输出端(7脚)电位降低。其增益由R19C13和R21决定,直流增益为运放开环增益。这部分设计目的是电源输出过流保护。
D10D11作用特殊一些,可以称为“模拟或门”。两支二极管哪支导通,端视哪支二极管右端电位更低,另一支是截止的。故除非两支二极管右端电位相同,总是只有一支二极管导通,而U2A中电流由该导通二极管右端电位以及R18决定(未计二极管和光耦压降)。电源正常工作时(输出未过流)D11导通。
U2A的二次未画出,但可以确定必是U2A一次电流增大开关电源输出降低。
这个电路,设计并不高明,输出电压不够稳定。

楼主:
谢谢maychang
输出确实不够稳定,特别是输出电流,实测有0.07A的上升,电压变化不大,

网友B:
5楼:
我说的不够稳定,是指该电路负载调整率不够好。
该电路输出电流从空载到2A,输出电压变化达0.36V甚至更大一些,亦即变化3%,通常这是不能容忍的。

楼主:
我还能说什么?高手。。。。强。。
现在我最不能容忍的不是电压空载与带载时的变化,而在于带载时输出电流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大概30分钟内升高0.07A,稳定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因温度影响还是电路本身的缺陷。
你怎么计算到输出带载会有0.36V以上的变化呢,请教。。。
原图在附件中。

网友B:
7搂:
30分钟内输出电流变化,估计是温度变化引起的。
有可能是运放开环运用造成的。LM358输入失调电压的温度系数大约有5uV/摄氏度,开环增益约100000倍,那么温度变化1摄氏度,输出可能变化0.5V。你现在输出的变化比此值还小,应该是遇到一片比较好的运放,或者电路中有其它因素抵消了一部分运放失调电压的变化。
要稳定,改用精密运放,如OP07。电压基准是否改用更好的,还需要计算一下才能够确定。当然,最好是不要用开环工作方式,反馈电路增益不是越大越好,但这需要修改电路重新计算。

网友B:
输出电流从零到2A,电压会变化0.36V,是我看错了。U4和R24下端是接在R17右端,看成左端了。

网友C:
这个LED恒流电路,是否功率耗损大了点?TI EE-25是变压器吗?

网友D:
LS,为什么会觉得“功率耗损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