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5176供电问题?

楼主(2009-12-22):
今天做了个东西,给75176供电只有4.5V但是 运行 也还正常,不过看了数据手册上说这个芯片的供电电压最低是4.75V,那4.5V供电还有问题么?是否要改。

网友A:
最好用手册上建议的电源电压范围,不要存侥幸心理。器件参数是有离散性的,围绕着一个中心分布,别离中心太远了。

网友B:
这类接口芯片电源电压低些时可以工作,但手册上载明的参数将不能满足,做批量产品这样是不行的。

楼主:
机器的线正是长啊   用0.5的线1.5米 压降0.3V,用0.75的线压降0.2左右 要用1的线 还是有0.1几的压降了
,最后我吧电源电压调到了5.3V来输出 ,最终到达芯片上的是4.9几。各位,你们在如有较长距离传输电压是怎么弄的,(电源和芯片距离不能小于1.5米远的哦)电流大概在2-3A

网友C:
提升电压,在芯片端弄个降压电路,LM2576啥的,另外2-3A的 电流不会都给SN75176吧?驱动大电流的和控制电路的电源分两个线路供电,不然你会遇到地电位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要命的。

楼主:
供电的芯片,是单片机 和 74系列的芯片加上75176了哦 ,这是数量有点多而已啦

楼主:
是哦我 就是2576-5供电的 然后加了个电阻变成了5.3V电压的

网友C:
"这是数量有点多而已啦"?就MCU,74HCXX,SN75176用掉2~3A?
芯片数量不止是“有点多吧”?把元件清单列一下吧,一定要保证供电电压的正常,不然你就不要指望系统到了现场能不出问题。象你的情况,应该从开关电源单独拉一路电源到PCB,还不能是5V那种,得是24V那种,然后LM2576降压成5V。LM2576应该放在目标板上而不是你现在的板上。

网友D:
LZ的系统设计似乎存在问题……

楼主:
是的 哦 我下面的 电源就是由24变成5V的 ,但是这是老板要求 不能更改的哦 我也没办法啦 ,我反驳不了 老板哦

网友C:
那你只能说这样做不出来了。做出来稳定性也绝对好不了的。很好奇什么设计光些IC就用掉10~15W的功率。这些IC都是功耗不高的啊。

网友E:
SN75176功耗太大,静态时都有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