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每MHz可实现1MIPS的处理能力"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22):
每MHz可实现1MIPS的处理能力,是不是用8M晶振可以达到每秒8MIPS(每秒8万指令)?

网友A:
AVR?
不能。不要信这个。

网友B:
每MHz可实现1MIPS的处理能力,是不是用8M晶振可以达到每秒8MIPS(每秒8万指令)?
引用 楼主:

是的,AVR绝大多数指令都是单周期的

网友C:
理想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D:
avr手册上是这么写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dizzy:

网友E:
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F:
MIPS,是每秒百万条指令,
8MIPS就是8百万条指令每秒。不是8万。

网友D:
到底可不可能?

网友G:
我觉得不可能达到

网友H(2010-02-04):
那是理论,实际要低一些。

网友I:
打个比方:有些汉字只有一笔笔划(单周期指令),有些汉字则有多笔笔划(多周期指令)。
倘若你每秒钟能写5笔,你可以说你每秒钟能写5个字(5个单笔划的字)。事实上,任何一篇
**不可能全由单笔划的字组成。同理,使用AVR指令书写的任何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程序,不可能
全部都是单周期指令所组成。

网友J:
首先要明白MIPS是Milinon instruction Per Sencond,即一秒钟单片机执行的百万条指令的数目。现在再来看看“每MHz可实现1MIPS的处理能力”,就表示1MHZ(1MHZ=10个100万hz)能实现一百万条指令的执行,也就是说1个机器周期可以实现10条指令的实现。不知道这样说,你能不能明白?呵呵

网友K:
首先要明白MIPS是Milinon instruction Per Sencond,即一秒钟单片机执行的百万条指令的数目。现在再来看看“每MHz可实现1MIPS的处理能力”,就表示1MHZ(1MHZ=10个100万hz)能实现一百万条指令的执行,也就是说1个机 ...
引用 网友J:

我不知道LZ明白了没有,但我肯定自己没有明白。

呵呵,‘每MHz可实现1MIPS的处理能力’意味着每个机器周期可以执行1条指令。

网友L:
这个和CPU的构架有关系的。
老式的51需要12个周期执行一条指令,可认为每12MHz实现1MIPS的处理能力。
现在多数单片机都能做到1周期执行一条指令了。
再往上有每周期3条指令,8条的都有。
每MHz实现8MIPS的处理能力是有的

网友M:
有这么厉害的芯片吗?能举个例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