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直驱MOS管的问题

楼主(2009-12-22):
Mos管型号是IRF7304
单片机是5V Vcc也是5V
可以直接这样驱动么?R的取值多少比较合适 LED的电流约1A

网友A:
应该可以直接驱动,你可以接个电路试下,这个电阻问题不大,场效应管的驱动电流很很小

网友A:
低电平驱动

网友B:
还有个led,估计你是够呛能驱的起来的!
加个三极管吧还是!

网友C:
加一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