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保险丝,

楼主(2009-12-22):
这个保险丝只写有250V没标电流谁知道吗

网友A:
电流是颜色表示的,先搞清楚是哪个厂商生产的,找到datasheet里面有吧,高端产品的话找找littlefuse,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可能是万用表里的保险……

网友C:
我猜那上面估计也没有标厂家

网友D:
这叫熔断器,在帽子会有厂牌的**,一查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