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源?

楼主(2009-12-22):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那个“不清楚”确实是稳压管,那么4.7uF电容两端电压是稳定的。但OUT端串联了300k的电阻,不可能稳定。

楼主:
300K是接到一个负载的,有32路这种输出。每个串一个300K到15K电阻上。

网友B:
和教科书上的《带取样放大的串联稳压电源》电路比较一下,看看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