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下原因好么?

楼主(2009-12-22):
我是自己做的压力变送器,传感器是13C5000PS1L,BB产的,用了XTR101可以说电路部分很好做,但是到现场出现了以下情况:(我们是将压力变送器放到油井当中使用)在未遇到油的液面之前数值跳变的厉害,而且是正负的跳变,遇液之后就没问题了,我想达人帮我分析下,未遇液前跳变的可能原因及补救措施(变送器输出接PLC)

楼主:
谢谢了,帮帮我!

楼主:
吃饭,吃完继续在线等!:Q

网友A:
这个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
要是不改电路就做平均 滤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传感器本身引起的么?

网友A:
你可以去量传感器的输出。
可能是大气压的原因

网友C:
不了解你的传感器的结构,但从描述的现象看,是传感器没屏蔽或屏蔽层没接地引起的。

网友D:
没错 估计是传感器被干扰。。。

网友E:
传感器隔离没?

网友F:
传感器引线包层屏蔽层并接地吧!